G46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9-20):
今天接到同行的机子,说是不开机,报好价后拆机上电,

示波器一量3V的波形,暗喜,心里无比开心,根据过往经验换电容应该能好。换之,

开机电流起来了,接屏亮机。接下来一不小心电源线碰到主板了,

冲电芯片烧了,在坏板上找了一个装好亮机,修机还是不能马虎。

网友:
还好  没有烧CPU   要注意啊 别在大意  会让你伤心死的

网友:
这个CPU很便宜的,烧了也不怕。哈哈

网友:
碰到这种有时真想骂自己

网友:
经验啊 多危险

网友:
示波器得好好保养一下啊,都灰头土脸了

网友:
哎!说多了都是泪,我修机两次都是这样,修好了,拿板子的时候,电源头上的铁碰到主板上,大爷的,烧一大片

网友:
有一次我用镊子捅电源,然后电脑就灭了,不亮了,当我为我要额外花钱买电源而心伤的时候,发现房子里都没电了,原来是漏电保护器起作用了

网友:
你们用原来的头子接上可调电源不就没事了,反正我很少焊的除非烧机,

网友:
原来的头修机一般不想折,所以就焊接显示器的那种通用接头,维修真的要按规定来做,要不然会有很多意外发生,到手的钱都可能拿不到。大家修机多多注意

网友:
这种滤波电容的问题,有示波器方便多了!,,,

网友:
是那个地方的电容啊。能不能稍微说多一点,也方便下次借鉴。

网友:
有点真是懒得拆 电源头了                                    ·

网友:
如是烧了板层楼主估计就要哭啦,没有烧到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