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rescuer 15ISK 电源不通电 电池通电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9-20):
机子来的时候插电源没待机 用电池能加电 屏幕不显示  飞线到待机供电之后外接屏幕显示正常 装上屏幕不亮  查屏线接口背面供电烧换上又烧 发现电容短路 换了电容电阻 OK  机子BIOS看论坛有就没备份

网友:
借的哪里的电啊

网友:
这板子没图纸,单用适配器也不触发,有点难搞。赞楼主!

网友A:
飞的19V到屏供电吗,用适配器能开机了吗

网友:
以免精华帖看不到  我来一张

网友:
    电源口的电下来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的19V到屏供电吗,用适配器能开机了吗

适配器到待机电路没电  屏幕供电是短路了 换了电容跟o电阻

网友:
保护隔离后的公共点吧拉到待机芯片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