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戴尔15-3543没有背光,那个是开启脚,谢谢

楼主(2018-09-20):
戴尔15-3543没有背光,那个是开启脚,谢谢

网友A:
8    或者21重点查下

网友:
8脚和21脚感觉像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8    或者21重点查下

开机状态下21脚有2.5V  8脚0V 正常吗?

网友B:
开机状态下21脚有2.5V  8脚0V 正常吗?

网友:
8脚0V 不正常。。。。。。。。。。。。。。。。。。。。。。。。。。。。。。。。。。

网友C:
尝试给21脚拉个3.3V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尝试给21脚拉个3.3V试试

谢谢,可以正常显示了。是不是104电阻坏了,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21脚 !!!!!!!!!!!!

网友:
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换了104电阻还是一样,不管了,
听取天意wx大神的意见,拉了一条3.3V供电,反正能显示
调亮度也可以。交货先!!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是不是暗屏

网友:
对的,21脚BLON那个是开启脚,一般都和亮调脚在一起的,看英文标识就知道,可以拉个3.3V过来当做开启信号用

网友:
楼主发的图纸看不清楚,怎么帮你?

网友:
20亮度,21开启。。。。。。。。。。。。

网友:
DBC_EN_R,看下有没有3V电压,还有看下19V过去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状态下21脚有2.5V  8脚0V 正常吗?

20亮度,21亮度调节,还有查下屏线,还有看下屏上的19V电感是好的没有

网友:
20   21    是对的 呵呵呵  看看 20v  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