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换屏求助

楼主(2018-09-20):
受不了thinkpad 低端机的tn 屏(型号e470c)
想自己入个ips 屏幕换一下,大佬们能不能科普一下屏幕兼容知识?

网友:
原本是720p,想换1080p可行吗

网友A:
你可以换IPS的高分屏,显示效果很好,把你的屏后边的型号拍照,然后到网上或者买屏幕那里直接购买就行。

网友B:
该机器是edp接口薄屏,可以直接更换为ips高分屏,没有兼容问题

网友C:
说老实话我也想换屏了,惠普G4 1366*768的分辨率看文字眼睛不舒服,颗粒感太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换IPS的高分屏,显示效果很好,把你的屏后边的型号拍照,然后到网上或者买屏幕那里直接购买就行。

好的,已经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机器是edp接口薄屏,可以直接更换为ips高分屏,没有兼容问题

是不是会有薄厚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老实话我也想换屏了,惠普G4 1366*768的分辨率看文字眼睛不舒服,颗粒感太重

哈哈,上车吧,我已经上车

网友D:
更高的分辨率要求更高的性能估计会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更高的分辨率要求更高的性能估计会得不偿失

也就是打打代码,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