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小6不开机掉电一例

楼主(2018-09-20):
【故障机型】

     苹果6代  主板

【故障现象】

    主板开机自动掉电,电流定定800MA大电流掉电

【故障分析】

上电源看电流表触发看表(0--200-800-掉电),这现象应该大电流,有短路现象。

【维修过程】
1.首先用显微镜观察主板正反面 外观没发现异常痕迹。
2.开始测量CPU 各组供电,PP_CPU、PP_GPU、PP_VAR_SOC、PP0V95_FIXED_SOC、PP1V2_SDRAM等对地阻值。
发现PP1V2_SDRAM阻值0,对地短路了,查点位图CPU旁边L1216电感有个0402 的滤波电容,撬C1290电容后阻值正常。

C1290电容位置图

在显微镜观察撬的电容

PMU 主电源输出供电图

3. 上电开机(0-30-80-150-200-掉电),测量J1080 座子开机触发信号(BUTTON_TO_AP_HOLD_KEY_CONN_L)电压0V,对地阻值0

4,查点位图BUTTON_TO_AP_HOLD_KEY_CONN_L的滤波电容C0810撬开后阻值正常,可正常开机了。维修到止结束!

【维修结果】

PP1V2_SDRAMC1290电容
BUTTON_TO_AP_HOLD_KEY_CONN_L的滤波电容C0810短路不良引起。

网友:
这种小滤波电容很容易坏,一般摘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情况很容易就判断为上盖短路,楼主还是厉害

网友:
不错,我现在对手机还很陌生,只能换个屏接口而已

网友:
这是经验。挺不错的分享。不过那么大电流掉电怎么样都不会像楼上说的判断到上盖去。

网友:
一路撬电容搞定,呵呵,不过也是基本功过硬和经验。。。
请教下,第二个跳变电流怎么第一时间判断是开机触发信号的问题??

网友:
滤波电容很容易坏  换一个 或者 直接去掉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简单。。。。。。。。。。。。。。。。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经验,,,,。。。。。。。。。。。。

网友:
运气真好  都是电容短路 三下五除2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