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求助

楼主(2018-09-20):
请问;有哪位大神知道怎样安装双系统吗,越详细越好,帮帮我
求助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其实 就是用GHOST分别恢复到两个盘符,然后在用系统引导修复工具修复一下就OK了

网友:
来自: 甘肃
百度上有大把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