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笔记本开机就出现EFI shell version 2.40

楼主(2018-09-21):
开机就出现EFI shell version 2.40 【5.11】如下图,网上有说,开机按DEL,什么的都试了,就是进不了BIOS. F2   F1      FN+F1    FN+F2    ESC  都试了,都进不了BIOS,也装不了系统!只有开关机键有反应,其他按键都不行,外接按键也没用,求解!  图3是之前正常事拍的我的电脑属性

网友A:
这种本子用的系统是内部专用的

网友:
之前我遇到过这个和你一样类似的情况的本本,客户安装系统没有安装完,拿来让我帮忙装系统,价格没有谈好,客户不修了,反正我知道这本子安装系统与其他本本不太简单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本子用的系统是内部专用的

有的救不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本子用的系统是内部专用的

在怎么专用系统也不能外界键盘也不管使用吧,软件会导致键盘及外界设备全部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