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3主板缺少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8-09-21):
昂达G43主板缺少CPU供电维修

  机器型号:昂达G43

  故障现象:主板缺少CPU供电

  维修过程:

  最近客厅换了新电视,就寻思着弄个小主机放客厅当HTPC。恰好手里有张收来的昂达G43坏板,看成色还不错,又无拆修,因此想着能不能修好自用。毕竟HTPC不需要太高的要求,有个E8400这样的双核便足够,弄张G610这样的显卡就足够硬解4K了。况且G43搭配ICH10南桥,支持AHCI协议,上固态更加合适。

  板子可以正常触发,测量各大供电情况如下:

  内存供电1.8V;北桥供电1.1V;南桥供电1.5V;总线供电1.2V;CPU供电0V。

  看得出来CPU供电没有,此板用的是RT8802A主控+BD=BG(RT9605)从控。其中1脚是EN开启,31脚是VDD供电,检测分别是1.1V和5V,都是正常的。

  不过RT8802A还有个12脚DVD,也就是12V电压过压检测输入端口。

  因为12V经过2个电阻分压(一般是10K与1K)得到1.1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表示12V电压正常,否则会引起电源管理芯片保护。

  检测后发现12脚输入才0.29V,这明显偏低很多。断电后打此引脚对地阻值发现是300欧姆以上,因此排除短路拉低的可能。

  找到外围分压电阻也不去测量阻值大小,直接从料板上拆个10K与1K电阻来替换。

  冷却后CPU上电,CPU供电正常出1.3V,同时诊断卡跑码卡E0,提示无内存。上个内存接硬盘接显示器做系统都正常,板子算是顺利修复了。

本文作者:轩辕四天

网友:
这个芯片的中文解释不赖,,知道有这个电压不知道是检测用的

网友:
高手修主板看起来都很简单

网友:
天天就看你表演··············心里痒得很··········我狠你,真的········

网友:
思路清晰,一看就是老鸟,不过问题很简单

网友:
思路清晰,一看就是老鸟,

网友:
顺手来个HTPC家庭影院 DIY的教程,岂不快哉。。。

网友:
详细,清晰。。。。。

网友A:
网上收了4张G31和2张A55坏板 一张都没修好

网友(2019-03-15):
引用 网友A:
网上收了4张G31和2张A55坏板 一张都没修好

现在网上经常碰到二修板,说好的无拆无修的,收到仔细看还是有维修痕迹。二修板最难修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