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Phone6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21):
                                                  iPhone6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故障机型】iPhone6单板
iPhone6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故障现象】顾客描述是被重物砸到了然后不开机。

  【维修过程】

  首先上电发现机器大短路,顾客说主板下半部分有点弯首先在下半部分熏上松香,上电看哪里发热融化,加电后发现音频放大芯片附近迅速融化。

iPhone6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打音频放大芯片附近的对地阻值发现pp_l19_vboost短路这条信号只连音频放大芯片和3个电容。

iPhone6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

  因为在观察的时候音频放大芯片有一点的破损,首先就把芯片拆掉打值依旧短路,既然还短路就挨个电容拆吧,拆掉C1648之后阻值正常。

iPhone6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

  上电触发正常开机。

iPhone6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5

  【维修结果】重新补上音频放大芯片和电容,测试正常,维修结束。

  iphone6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8575-1.html

网友:
加电的图片还有具体的拆哪几个件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