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小白问怪病,组装机重启能进系统,关机后再开却不行

楼主(2018-09-21):
双硬盘 (闪迪120+西数500),长城额定300w最高400w电源, 技嘉g41主板,每次都能过自检,然后进入过了win7logo黑屏不动,numlock灯无反应,硬重启之后选择正常启动可以进系统正常使用。关机后再开机故障依旧,多次试验后故障稳定。还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开机之后自检时ctrl+alt+del,重启,也能进系统,主要就是选择重启电脑,没问题可以正常启动,但是一旦选择关机,然后再开机,就不能进系统了。请问一下,这种一般会是哪的问题,曾经也碰见过技嘉的主板怪病不少不知道是不是它的事。

网友:
双硬盘的确定好系统在哪个盘里,一般固态就第一启动设备选固态,机械盘不要是激活状态,不然电脑不知该从哪个盘启动,明白?

网友:
先看启动盘,然后驱动然后看盘是不是挂了一块,注意SATA接口顺序或者BIOS启动顺序

网友:
就挂一块硬盘试试吧,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块华硕h61的板也是这种情况,刷bios搞定

网友:
先刷一个bios试试,不行就只用一个盘试,逐一排除一下

网友:
主要先确定那个盘是主,我前两天就碰到一个,按开机键启动不了,必须先罢了电源然后再开机才行。后来进BIOS一看他的顺序已变了,自检不了。

网友:
你主板有几条内存,要是2条以上,品牌不同也会出现兼容问题,导致引导启动错乱,会导致不能开机正常引导系统。

网友:
G41主板对固态硬盘支持不好,真正的要支持固态硬盘要h81以上才好。

网友:
固态盘掉盘。呵呵。G41芯片组太古老了,连ACHI都不支持。

网友:
应该是掉盘,看来你需要更换主板了。

网友:
应该是掉盘, 你可以考虑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