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索尼kdl-46cx52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21):
索尼kdl-46cx52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索尼kdl-46cx520

索尼kdl-46cx52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1

索尼kdl-46cx52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1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索尼kdl-46cx520机器,故障是液晶电视不开机,从同行维修师傅转过来,试机不开机,绿灯闪一下,3秒后红灯闪6下,同行师傅说换过主板,电源板故障一样,试机检修,测12V 3.3V 24V正常,按待机键后,几秒后电压消失,只有3.3V待机电压。说明主板没工作保护了,电源板也正常。

  此机有个通病就是高压板容易坏,任何板子都不能断开,断开都会闪故障代码灯。仔细检查高压板 没看出什么问题,把高压板的控制IC20脚对地后试机故障一样,红灯闪5下,难道是灯光问题?仔细观察高压板,发现高压板上的一只高压包线圈微黑,拨开缠绕胶带,观看确定是高压包短裤烧毁,把烧毁的线剥离干净,继续20脚接地开机,等于有两只灯光没接,按待机键看见屏微亮一下马上黑屏,网上买了个原装高压板,试机,故障灯闪5下,故障依旧。

  又把买的高压板上的高压包拆下来安装旧板,试机故障还是闪5下,就纳闷了?就是高压板烧了难道还有其他问题,得知代码灯闪5下,不是屏就是逻辑板问题,怎么也想不通怎么会这样呢,先不管它清洗逻辑板排线后试机,故障还是依旧闪5下,拆下逻辑板,检查通电12V,发现VCOM电压不正常,手摸SM4109有点发汤,刚好手头上有这个IC,换上后通电12V正常,装机,试机声音画面都出来。至此,索尼kdl-46cx52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修复。

  机修好了为什么同时会坏两处故障没弄明白?大家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吗?欢迎共同交流学习。

索尼kdl-46cx52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2

索尼kdl-46cx52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2

索尼kdl-46cx52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3

索尼kdl-46cx52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3

索尼kdl-46cx52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4

索尼kdl-46cx52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4

索尼kdl-46cx52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5

索尼kdl-46cx52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5

  PS:顺便告知一下维修师傅们,索尼电视不要用断开方法,开判断故障,断开任何电路板故障代码指示灯都会闪。

附上索尼电视故障判断对照表:

网友:
小日本的特别

网友:
同时有两个问题这个就很费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