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MD的vdda2.5是怎样查找的?

楼主(2018-09-21):
AMD主板中有一个vdda2.5电压,但是V星880G主板中没有找到1117,请问如何查找vdda2.5电压的?请大师不吝赐教!

网友A:
电路图搜索啊,不是什么都是用1117的,我就很少遇到过用1117的

网友:
V星的看一下CPU座附近 的一个5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搜索啊,不是什么都是用1117的,我就很少遇到过用1117的

但是有很多板子都没有电路图的啊,找电路图比找VDDA2.5还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