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的别克新君威汽车不启动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21):
13年的别克新君威汽车不启动故障维修

  车主反应说是车子没有电了,因为是搞二手车的就自己搭电,结果搭完电汽车还是启动不了。到现场查看车子,启动仪表就黑屏了,先用万用表测试了一下电瓶电压正常12.5V,打开点火开关观察仪表,发动机故障灯不亮,连接解码器,选择对应的车型读取全车的故障码,发现唯独发动机控制单元不能通信,而且其他好多的控制单元都有和发动机控制模块失去通信的故障码,找到原厂的电路图,查看发动机电脑的供电,搭铁,通信线路。

13年的别克新君威汽车不启动故障维修 图1

  发现发动机电脑板K20的X2插头的73脚搭铁对电瓶负极导通正常,K20的X1插头的12脚电瓶电压对搭铁正常12V,X1插头的14脚在打开点火开关以后有12V供电,正常。X1插头的3脚在打开点火开关后没有12V主供电,不正常。X1插头的10 11脚CAN通信线路电阻60欧姆对电源对搭铁都没有短路,正常。查看电路图3脚的供电来自于主供电继电器KR75(位于发动机舱保险丝盒)

13年的别克新君威汽车不启动故障维修 图2

  这个供电检查主继电器在点火开关打开以后30、85、86脚都有12V电压,87J脚无12V电压,看图纸应该是发动机电脑没有控制继电器搭铁导致继电器没有工作,因此判断发动机电脑板损坏,将发动机电脑板拆下,打开发动机电脑板,看到电脑板内部的一个集成块已经爆裂了,看来这个车应该是车主电瓶线正负极搭反烧毁了发动机电脑板,将损坏的芯片更换,上车测试,打开点火钥匙仪表的发动机故障灯顺利点亮,启动车子顺利着车,免去客户换电脑板的高昂费用。

  至此,13年的别克新君威汽车不启动故障维修修复。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管豪富)提供

网友:
佩服了  都开始修车了 。。          真的是个 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