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550 两声报警 有人修过吗

楼主(2018-09-21):
THinkpad  T550  两声报警 有人修过吗  买了个BIOS  还是2声报警    难道是CPU ?有没有高手搞过?

网友:
一个一个拔        拔一个开机一次     拔到哪个不叫就是他!    因为ThinkPad 的保护机制太那啥了。     仅供参考。

网友:
电流多少 有没有插内存  BIOS多大的  先一样样排查  慢慢来呗

网友A:
你可以尝试点裸板 试试

网友:
RTC电路正常吗?

网友:
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尝试点裸板 试试

裸板试的啊  内存 拔掉好像是4声

网友:
裸板试的啊  内存 拔掉好像是4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是不是内存

内存肯定换过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