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问题

楼主(2018-09-21):
请教一下师傅们,我这个电源-12伏只有-10伏,正常吗,其它路正常,pg不正常,芯片wt7525,pgi脚为1.28伏,pgo脚不正常跳变,请问pgi电压是否正常,这个pg故障出在哪里呢

网友A:
看看大电容。容值够不够。焊下来测试一下

网友B:
电源虽然不贵,修多一样也是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大电容。容值够不够。焊下来测试一下

谢谢指点,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虽然不贵,修多一样也是好事

纯属业余爱好,花钱收坏电源修着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大电容。容值够不够。焊下来测试一下

两个680uf大电容,一个665uf  另外一个647uf 正常吗

网友:
师傅们指点一下,不知道怎么继续了

网友C:
小电容换一个不行就是直接换个电电源板,这种又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电容换一个不行就是直接换个电电源板,这种又不贵

练手学技术

网友D:
怀疑芯片问题,又从淘宝买了块wt7525换上,还是无PG,外围电路都查了正常,突然想起来之前的一个想法,会不会这个电源要带负载才有PG呢,于是拿个硬盘插上,一测PG居然有了,这是什么鬼,浪费我这么多时间

网友E:
以为修家电才修,修电脑也修,电源便宜到38一个了,电源也不好修,没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为修家电才修,修电脑也修,电源便宜到38一个了,电源也不好修,没电路图

业余爱好,研究研究,从没接触过维修现在已修好三个电源了,都是较简单的故障,修主板难还是修电源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怀疑芯片问题,又从淘宝买了块wt7525换上,还是无PG,外围电路都查了正常,突然想起来之前的一个想法,会不 ...

自己学艺 不精,还怪人家(PG)?
atx处于待机还没工作,怎么会有PG?
另外,负载(空载)太小,负12V偏小正常。

网友:
好久不修电源了,楼主这个板算主动还是被动PFC?

网友:
一看这个电路板,就是大品牌的电源。

网友:
没上过机,你说你怎么断定这玩意是坏的?    瞎折腾的多把,这事我也试过。。。

网友:
电源的负电压不准确的,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平常都不修的东西,直接换有不是 太贵的东西

网友:
换个维修浪费时间,可以用维修时间做更有价值事情。

网友:
维修本来就是从最简单的电路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