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V星 MS-16J51 +3VSUS 短路 烧不出来 ?

楼主(2018-09-21):
如图,V星V星 MS-16J51 +3VSUS 短路,上3V烧,感觉不到任何地方发烫,这个电压去的地方那么多,怎么排查啊?

补充一下,是电感 后继短路,前面芯片和上下管都没有问题

网友:
等大神支招 学习一下方法

网友:
这个3VSUS去的地方就多了
你看是哪边短,断开G12,前路短就烧前面,后路短就烧后面

这个芯片工作应该是
1、1脚VIN
2、VERG3是对+3VALW来的线性    VREG5是由+5VALW来的线性
3、EN1和EN2,应该是对EC发出来开启PWM
4、7脚发出PG 对3VALW上拉生产5V3VSUS

先把线性修出来,再看EC有没有产生开启信号,最后看PG有没有电压

网友:
有的短路是烧不出来的                                                      有的短路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A:
我手里有一块和你一样的主板,同样的问题

网友:
刚才把桥拆掉了,还是短路,不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B:
对地0了? 烧的时候电流多少 ,多烧一会看看吧,不行就一点点排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地0了? 烧的时候电流多少 ,多烧一会看看吧,不行就一点点排查

对地0,   3.3V烧的,电流5A了,但是摸不到发热的地方,反而是电流表上面的线发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有一块和你一样的主板,同样的问题

怎么样了 有进展吗?
有的话,说一下

网友:
要不就是一个一个拆,拆一个排除一个

网友:
我的是桥坏了

网友:
你可以尝试用3池,大一点的电流有可能会烧穿某一个电容就ok了就怕是芯片的问题 芯片就会发烫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地0,   3.3V烧的,电流5A了,但是摸不到发热的地方,反而是电流表上面的线发烫了

对地0了基本肯定烧不出来啊,烧鸡线烫手了吧 一点一点排除吧

网友:
对地0,估计哪个电容有问题

网友:
1、换线,线电阻太大,能量都消耗在线上了,2、换10A电流的可调电源,用过可以烧出来,3、用18650动力电池试试,瞬间可上25A,电压充满是4.2伏的。

网友:
楼主烧久一点点,仔细摸主板看看有没有稍微温的地方。

网友:
仔细观察主板各个角落,是不是哪里连锡了或者相互间短路了之类的。烧鸡线有条件的话用好的铜线来烧,这样线就不会发热了,到时该是主板发热了。

网友:
我开始修主板的时候,有次发现5V短路的,没想到USB。烧鸡5A硬是烧不出来,最后发现接口被擦坏导致短路,要吐血

网友:
楼主用的烧鸡线太细了,5A线本身就先发热了,主板就不会热了。换粗一点的线继续烧久一点点应该可以烧出来的。有铜线烧更佳

网友(2019-04-18):
引用 网友D:
有的短路是烧不出来的                                         ...

说的对  好多机器都烧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