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45一体机 开机提示没有信号时秒自动关机 非常规故障已修复。

楼主(2018-09-21):
型号是联想b545的一体机  开机提示没有信号,自动关机,外接HDMI也没有信号输出  这台机器维修走了很多弯路,希望大家以后维修到这台机器的时候,可以从这些故障现象去判断一下故障点当时是刷了一个BIOS之后就显示了,然后再开机几次,又没有显示了轻按开机键是可以关机的。所以说这样被我误判断了,以为是显卡的问题,于是我就把显卡芯片为更换了,然而故障依旧。

这是被误杀的显卡芯片,默默的说一声对不起!   有两个关键点,我当时没有留意,一个是他所说的风扇,这一点尤为重要,大风扇的话是一直没有转动的。另外仔细观察细节的时候,这款机器的设计通病,硬盘线烧毁,这两个细节没有让我去联想到主板的一些供电故障,也就造成了一些故障的误判断。跟自己的懒惰也有一定的原因,这款机器的有一些电源的关键测试点是在主板的反面,然而它又是一体机,懒得去测量。然而在我后期去进行一些故障排除,仔细检查的时候,我发现把风扇拔掉就可以显示风扇插上之后又不显示,我测量了一下风扇,也没有短路,但是12伏的风扇供电就无缘无故的被拉低了,这样让我想到了12伏的二级电压转换管。于是查看电路图U43,这个元器件在主板的反面,在离线测量的时候,就像图上标示的一样,阻值变大了,而且在拆焊这个元器件的时候闻到一股糊味儿。于是可以分析是硬盘线短路,造成了这个二级电压转换管直接被烧毁了。但是元件外观是没有外观损伤的。

这就是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元器件损坏了,导致了误判断了。

这个是主板板号。

这是硬盘线烧毁了,以及二次测量的时候,它已经严重短路了。硬盘线烧毁这种问题我是经常碰到的。帮我把硬盘线换掉就OK啦,但是把二级电压转换管给烧毁的情况,还是头一次见。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最后这是一张亮机图,因为没有屏支架,我只能先外接HDMI安装系统测试。手机码字儿,难免有一些错别字,时间比较匆忙,有错别字,大家凑合看吧。

网友:
厉害了,可惜我现在不会修,先观摩各位大神的贴子。

网友:
老大,我想知道焊PS3温度应该调到多少,

网友:
桥的温度

网友A:
每台机器的设定值不一样,不好告诉你,我用的是卓茂的焊台,峰值温度是265℃
就好比你开车,不同的汽车,踩油门的深度不一样,一样的道理。

网友:
用手机语音转文字码字的速度比电脑打字快多方便多了。建议大家以后发帖子用手机发确实方便。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台机器的设定值不一样,不好告诉你,我用的是卓茂的焊台,峰值温度是265℃
就好比你开车,不同的汽车, ...

好的,谢谢了

网友:
细心观察后再修可以少走弯路的,恭喜你收钱了

网友B:
我昨天才修一个,屏闪一下就灭。。用手电照没有影,以为是主板问题,BIOS都刷了,最后用一个碎的屏接上发现是暗屏。测量高压板板坏了。。。。。。不过奇怪为什么屏没有影。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硬盘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硬盘线有问题

另外现有问题确实有很多,一般会出现机器加电保护  但是活生生把二级电压转换管给大电流拉坏的很少见。

网友:
仔细才能修好电脑。被我误杀的电脑多了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才修一个,屏闪一下就灭。。用手电照没有影,以为是主板问题,BIOS都刷了,最后用一个碎的屏接上发现 ...

你是说,你开机后屏闪一下就黑,最后换测试屏才发现是暗屏,一体机的测试屏你都有,不得不佩服,会不会是码片问题,建议对换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你开机后屏闪一下就黑,最后换测试屏才发现是暗屏,一体机的测试屏你都有,不得不佩服,会不会是 ...

只要分辨率接口一样,都通用的,无非就是背光不行。我是用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