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LZ57维修总结

楼主(2018-09-21):
经过一个多月的系统的学习,我终于对主板的工作流程有了相对清醒的认识,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才是修板的前提。这一次的实地修板,亮机并不是最终目的,能够将所学的知识融入到修板当中才是最终目的,下面就本次维修的板子纬创_LZ57_10290做一次维修总结,也是对这一个月所学知识的一个回顾。
目录:
一:保护隔离和待机
二:触发
三:EC待机条件
四:桥待机条件
五:时钟,PG,复位
八:LZ57 BIOS的修改
六:内存波形时序对比
七:SVID波形分析
八:修板过程
附录一:BQ24745的框图(实物是88731,下面按图纸分析)
附录二:待机芯片TPS51123的框图
附录三:插入交流适配器时的时序
附录四:BIOS程序  LZ57 10290-2 EC 集显
附录五:LZ57 ME程序  普通版 v7.1.13.1088

一:保护隔离和待机

A:保护隔离

1,插上适配器经DCIN1接口,在AD_OFF正常情况下为低时,AD_JK经PR3801和PR3802串联分压6.3V送给PU3801,Vg<Vs 6.3V,第一个隔离管完全导通产生AD+,如果测到PU3801的G极为19V,说明此MOS没导通,后面会产生假公共点,即使有待机电压产生,也是不能正常触发的。

2,BQ24745_ACOK为高时,第二个隔离管导通。产生公共点DCBATOUT

①,AD+经PD4001给芯片供电
②,AD+经电阻串联分压给ACIN适配器检测引脚,ACIN大于0.6V时输出3.3V基准电压,大于2.4V时开漏输出ACOK(外部上拉)用于开启第二个隔离管

B:待机

RTC电路和EC待机条件正常后,待机芯片TPS51123产生PWM3/5V,并发出PG经EC延时发出PCH_RSMRST#给桥,等待触发。

插入适配器后的待机时序图:

二:触发
按下开关,EC收到开关信号延时发出PM_PWRBTN#给桥

桥依次发出SLP_S4#,SLP_S3#控制各电压的产生

1,SLP_S4#控制1.5V内存主供电和VDDQ的产生

SLP_S3#控制各二级电压,VCCPLL等的产生

三:EC待机条件
1,供电:

2,时钟:内置时钟
3,复位:

4,程序

四:桥待机条件

本机不支持深度睡眠,所以有几个待机条件没有写

1,VCCRTC

2,RTCRST#

3,RTCX1

4,VCCDSW3_3

5,DPWROKRSMRST#短接了

6,VCCSUS3_3 来自待机来自3.3VPWM

7,RSMRST#

8,BATLOW# 直接上拉,

五:时钟,PG,复位

1,各路供电正常后,各供电芯片发出的PG最终发给EC,EC再延时发出S0_PWR_GOOD送给桥的PWROK和APWROK

2,然后桥开漏输出DRAMPWROK经与门转换为1.05V送给CPUSM_DRAMPWROK

3,然后开始读取ME程序并发出各组时钟

4,桥发出33MHZCLK_PCI_FB_R给自身的CLKIN_PCILOOPBAC作为发出平台复位的关键信号

5,桥发出PROCPWRGDCPU,表示此时CPU所需供电中,除了核心供电和集显供电以外的其他所有供电(VCCSA,VCCPLL,VDDQ,VCCIO)都已经正常

6,满足以上条件后CPU发出SVIDCPU核心供电芯片,然后产生VCC_CORE

7,CPU核心供电发出PG最终送给桥的SYS_PWROK

8,然后桥发出PLTRST#给各芯片,插槽,并经转换产生CPU复位

EC

网卡

MINIPCIE22

经电阻串联分压转换为1.1v产生CPU复位信号

9CPU开始复位,自检过内存后,CPU再次发出SVID信号用于开启集显供电VCC_GFXCORE

六:LZ57 BIOS的修改(更换桥后需要改ME后刷BIOS)

1,使用UEFITOOL查看ME程序版本

2,论坛下载此版本的纯净ME,并用WINHEX打开然后CTRL+A,CTRL+C

3,然后打开备份的能亮机的BIOSCTRL+ALT+X搜索16进制202080

4,点击20,按Ctrl+B将第一步复制的ME写入此位置

5,保存,完成

六:内存波形时序对比

1,供电正常后 ODT引脚变为0.7V高电平

2,CPU通过SMBUS总线读取SPD正常后发出DRAMRST#初始化内存(1.5V

3,内存复位初始化后CPU发出CKE时钟开启信号波形(1.5V)WE#等进行初始化内存

4,CKE时钟开启信号波形(1.5V)和WE#

5,WE#动作后开始在DQ数据总线上传输数据

七:SVID波形分析

1,SVID波形分析:10us时基抓到的波形

210us时基抓到的波形最后一段的放大波形

3,分析参照下图,很好分析的

八:修板过程
整个修板都是根据黄老师所讲知识进行一个回顾、分析,维修上就是补料换料、查信号。

附录

附录四:BIOS程序  LZ57 10290-2 EC 集显

LZ57 10290-2 EC 集显
附录五:LZ57 ME程序  普通版 v7.1.13.1088

普通版ME

 会员1032700300鑫豆2024-3-30 14:55
 会员1528469300鑫豆2024-3-29 20:43
 会员12006762元2023-6-16 09:58
 会员14876492元2023-5-18 21:43

网友:
这应该用了很长时间才发出来的吧

网友A:
要不要驻厂维修?与我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驻厂维修?与我联系

谢谢饼哥,不过我有别的安排,不能去

网友:
凶猛啊伙计。你这帖子下了功夫了

网友B:
PU3801的G极为19V,说明此MOS没导通。
这句话是为什么呢mos管栅极有高电平,不是应该导通吗

网友:
真的一个月速成吗,,我有点不相信

网友(点评):
他可能是天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PU3801的G极为19V,说明此MOS没导通。
这句话是为什么呢mos管栅极有高电平,不是应该导通吗

这个MOS管是P沟道的,你百度一下P沟道的导通条件就明白了

网友C:
加分了,分析得很详细。。。。。。。。

网友:
我是新手,就需要这样详细的分析,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这科普做的好呀,经验丰富,平时大家都能看看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厉害厉害,慢慢在学习中,多谢楼主分享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分了,分析得很详细。。。。。。。。

谢谢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
这设备用的真6

网友:
楼主修的很好。发帖子也花下了不少功夫吧

网友:
迅维的好学生,学的很细致,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