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500 诊断卡跑到41就关机 不插内存条屏幕也会亮

楼主(2018-09-21):
东芝 L500 开机电流到1A,诊断卡跑到41就关机。不插内存条屏幕也会亮但不会关机,刷过几个bios都不行。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请各位大佬帮助一下,楼主现是初学阶段!!!

主板图

网友:
来个大佬帮帮我

网友A:
最好统一用黑色330 电容    4--6个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统一用黑色330 电容    4--6个都可以

之前的大电容坏了,只找到了三个黑的,还有三个从别的主板上拆的。不都是330吗,不一样也会引起故障嘛?求教

网友C:
掉电的话感觉还是CPU背面的电容影响的,可以装6个试试,或者电容换成440的,也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掉电的话感觉还是CPU背面的电容影响的,可以装6个试试,或者电容换成440的,也可以用

这就是换了6个330之后这样 之前是cpu没有供电。会不会是电容没焊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换了6个330之后这样 之前是cpu没有供电。会不会是电容没焊好?

应该是你没装好吧,肯定还是电容的问题,电容重新装上去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没装好吧,肯定还是电容的问题,电容重新装上去试试吧

刚加焊过了,用表量了下没有问题。上电还是会关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的大电容坏了,只找到了三个黑的,还有三个从别的主板上拆的。不都是330吗,不一样也会引起故障嘛? ...

这也是我自己维修经历的 我之前修个东芝L700  开机掉电  换NEC大电容  2个白色330 和2个黑色330   能进系统了  但是恒定进系统5分钟掉电   查图线路跟着走了一遍     还是回到NEC大电容  考虑换的电容容量可能不行  又开始换  反正我记得是换到 最后 就是4个黑色330  就可以  我换白色的  弄死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的大电容坏了,只找到了三个黑的,还有三个从别的主板上拆的。不都是330吗,不一样也会引起故障嘛? ...

可能这个还是看你修的机器 吧    具体这个东西光凭说 是不得行的。。 还是要自己去实际操作下

网友D:
这种板子也便宜吧,,花这个时间修疑难杂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我自己维修经历的 我之前修个东芝L700  开机掉电  换NEC大电容  2个白色330 和2个黑色330   能进系 ...

已经换了几种330了 ,还是同样的问题。 另外请问诊断卡时钟灯一直闪烁正常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板子也便宜吧,,花这个时间修疑难杂症

是啊 淘宝也就200块 ,主要是留着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