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52G

楼主(2018-09-21):
这个机子是启动正常进系统掉电,也就是开机10秒钟左右就掉电了,再按开关还可以启动10秒再掉电。和过热没有关系。 我在论坛中看到这个机子有很多出现了这个问题都是去加焊北桥显卡,但都没有解决故障。我是直接把CPU给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
更正一下 换完CPU好了两天又出现相同的问题掉电 ,  把温控芯片换了目前 正常了。

网友:
呵呵,感觉掉电问题一般CPU不会导致,多数都是温控或供电异常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