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 无待机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8-09-21):
X230 无待机求解决方法X230 无待机求解决方法X230 无待机求解决方法X230 无待机求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

网友:
关键条件确定一下

网友:
换主板吧!这种板子便宜的要死

网友:
什么情况也不说怎么回答你。。。。。。。。。。

网友:
确实描述比较少

网友:
待机板,主板都可能有问题,你这问的没法回答

网友:
楼主这么描述问题根本不好给你回答,问题描述不够清楚ibm无待机多查东芝芯片看看

网友:
按时序查下条件看看,这直接说没待机,很难说什么问题

网友:
用的芯片是不是tps51225 查3脚 13脚 12脚电压

网友:
这问题 说的 太笼统了不知道怎么说 先了解 一下 时序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还真便宜的很 要是勤快可以修修试试,保护隔离有个芯片爱坏 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无待机 公共点有无电压 3.3 5V线性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