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40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8-09-21):
测量无3.3 5V 待机芯片1225C 开机排插上有3V 不触发,不知道这机子是触发才有3 5V的还是先有,找不到图纸,修过的大神说一下,

网友:
版号是LOS-1 MB 12289-2,有修过的师傅说一下,或有图纸的能不能发出来

网友A:
这个   是用ibm时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是用ibm时序的吧

什么叫IBM时序,新手,请指教,在哪里可以学习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BIOS确定刷过了,淘宝上买的,确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