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50待机电压高

楼主(2018-09-21):
待机电压在0.111A   拆机手摸主板EC发热严重,按开机键电流能到0.5A.    首先换掉EC还是一样EC发热。考虑应该 是哪里有短路的,就仔细的看板子发现在电池附近有个电容腐蚀了,电容的一端电压时有时无,果断将电容去掉 一端有1.8V电压待机电压也正常了。  对照图纸这个电容是EC 124脚的。

网友:
EC有个脚正常是1.8V............

网友:
这个电容是短路了吧,是电容热吧,

网友:
感谢大师分享心得,小弟学习学习

网友:
这款机器 搞不好又是一个通病啊  收藏一下  要是那天遇到了就不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