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8-09-22):
来自: 福建龙岩 来自 福建龙岩
已知X550JD R.20 确定可以通过BIOS屏蔽,如果不行可先下载一个原厂/合成BIOS再进行屏蔽.
其它:
1,已知ADMD芯片组X550EP R2.0,X455YI无法通过此种BIOS屏蔽.
2,联想个别载板BIOS请搜索(91 20 F1)不包含括号,先偿试全部清除对应SPD大小(大小不定,但小于256字节),
或只清除到SPD的内存名称(通常一串英文加数字).
可自行通过原BIOS屏蔽成功率更高
教程(付费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2333-1-1.html
如果屏蔽失败查找以下问题:
1,确定1.5V/1.35v和0.75/0.675v稳定,不稳定的话就要修供电或拆板载颗粒;
2,如果有DDR3带灯假负载就测试下等是否全亮,一般有左右两边各4个特别亮,(1代Intel和AMD一般全陪较亮),
确定内存槽,与CPU间有无问题(个别主板ODT灯可能不亮,RST特别亮,其它具体根据图纸,点位查看);
3,有示波器的话测量下内存槽200/202脚是否有内存总线波形;
4,可以考虑直接用工具直接生产屏蔽文件(3秒左右就能生成好),如果还不行多换几个论坛上的工厂或淘宝或原厂bios在进行屏蔽;
5,有条件的话可以做个诊断卡接在华硕的JDEBUG ,12P插座上(自己焊接).查看屏蔽插不插内存所跑代码是否一样;
6,考虑主板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