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请教

楼主(2018-09-21):
当+1.5VS_VGA_EN#为高电平时,QV13导通,+1.5VGA 通过RV154 300欧的电阻接地。。能拉低+1.5VGA吗,应该不能吧 此时的RV154应该就是作为一个负载电阻。

网友:
+1.5VS_VGA_EN#    高电平QV13就导通,+1.5VGA就接GND了

+1.5VS转+1.5VGA就毫无意义了。

网友A:
那通过接地短路的方法来关闭1.5VGA 是不是不科学啊还是我理解有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通过接地短路的方法来关闭1.5VGA 是不是不科学啊还是我理解有误啊

人家就是要1.5VS转成+1.5VGA,你还要1.5VGA接地,你怎么想的呢?
朋友你看清楚。两边都有+1.5VS_VGA_EN#这个信号,这个信号必须为低,才不会拉低QV16 4脚
VGA_ON这个信号必须为3.3V,这个信号应该是对PCH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就是要1.5VS转成+1.5VGA,你还要1.5VGA接地,你怎么想的呢?
朋友你看清楚。两边都有+1.5VS_VGA_EN# ...

懂了,多谢朋友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正常+1.5VS_VGA_EN#为低电平,1.5VS导通过去变成1.5VGA。

网友:
我没注意左边也有+1.5VS_VGA_EN# 这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