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惠普v3700 看视频就蓝屏 重启

楼主(2018-09-21):
我有一台惠普v3700   能正常开机进系统   但是只要一看视频 就会蓝屏 自动重启 反正不看视频 就是好的
鲁大师压力测试也是好好的  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一看视频就要蓝屏自动重启   求求大佬 帮帮忙!!!  教教我该咋修

网友:
我换过cpu  显卡  桥  内存  硬盘。系统也是新装的  显卡驱动换版本装过 都不行
求求大佬 帮下忙

网友:
看一下蓝屏代码,百度一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换过hp官网下的驱动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过hp官网下的驱动没有

官网的下过   像鲁大师,驱动精灵 ,驱动总裁这些有点名的 装驱动软件 都用过

网友B:
先软后硬把  bios    你漏了     你这么说没有别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软后硬把  bios    你漏了     你这么说没有别的东西了

BIOS 我TB 买了 刷了  后 现在就是稳定30分钟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