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扩容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09-21):
苹果6S扩完容,开机检测,没有4G信号,2G信号搜索慢,打电话也慢,各个都检测了,也没查到哪的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给个思路

网友A:
会不会是天线没装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天线没装好吧

额!~~确定都装好的,就是搜索不到4G信号

网友:
你这扩的,我都不敢动手扩容了。是不是你温度没掌握好,将旁边的件搞虚焊了

网友:
没有扩过 不敢搞

网友B:
看基带电源有问题吗,我有台6s扩容把基带电源搞虚了,信号跳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基带电源有问题吗,我有台6s扩容把基带电源搞虚了,信号跳水

好的,我重新植一遍试试,多谢你

网友:
这个情况多数是吹到基带电源了,基带电源有给大射频供电的,供电不正常就会不工作。你可以测则小电源给射频的供电。

网友:
我只遇到过扩容回去一段时间无基带,从植基带电源就好的,一般那个位置最多吹到基带电源,附近没什么大芯片。

网友C:
我6S扩容 直接上盖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6S扩容 直接上盖爆了

10楼6逼

网友: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把,温度过高,吹到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6S扩容 直接上盖爆了

这得多高的温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6S扩容 直接上盖爆了

你也是没有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