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D的维修过程。外接显示内屏不显

楼主(2018-09-21):
  •        马上中秋了。。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
  • 昨天修了8台笔记本,分享两我觉得可以让新手看看学习的过程
  • 第一台:K43SD集显的机器。刚拿到手是不开机(这些电脑都是周边地县发的机器您要是有需要也可以找我)这个机器刚拿来是不开机按开关没反应。拆机机 器刷了个bios就好了,但是接内屏不显示外屏可以想了想这种情况要么是屏,屏线,屏线接口。三种,先测屏幕换了还是一样,屏线也是一样。。那就是屏线接口了。。测了发现测量电压低于额定电压。经过查找发现R4603电阻直接导通。 。换之接屏即可
  • 这台机器是集成显卡的。。。应该是换过主板

网友:
随便写了几句。。。。没什么技术

网友:
电阻直接导通是个啥意思?是短路了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阻直接导致是个啥意思?是短路了不?

电阻导通了。。。就是坏了。。。也算是短路把

网友:
我以为你要将一天修的8台机器维修过程全写出来,让我们观摩一下呢。结果只写这一点,让我们失望而归。

网友:
你这贴子让我兴奋的进来学习,结果重点就“电阻”两个字就把我们打发了。

你是在打广告吗?

网友:
那是电阻坏了

网友:
你也写的也太少了 我还想收藏呢

网友:
换电阻不告知信号 为什么换 这个电阻干什么用的 还是详细点 电压低 是主供电还是开启信号什么的

网友:
看着这技术跟着维修量 应该是你们那里的大佬,厉害啊我的哥

网友:
电阻坏了 ?之后又换屏好了? 是这么理解么?

网友:
两个故障的吧,会不会没刷BIOS之前就只是那个电阻坏?

网友:
真厉害,一天修八台

网友:
学习学习了,马上中秋了。。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导通了。。。就是坏了。。。也算是短路把

电阻短路还少见

网友:
机修的6不如广告打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