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第一次上电池插电流表不大短,第二次插电流表电池必大短

楼主(2018-09-21):
收到一客户的东芝L700笔记本,客户说是在装系统时没电了,在插识配器时就不能通电了,拆机,看到保护隔离都没有过 ,PQ1控制脚位有19V的电压,立马找到控制管PQ3,换了,还是一样,最后把PQ1的P沟道MOS管换了,公共点电压过去了,但是有点怪,控制点的分压计算是正常的,但是到了PQ1的输出端电压电压就只有18.7V左右(输入这头有19.3V),连换几个管子都是这样,就没有管它,无意中上电池,情况是这样:首先把电池安上,在接适配器,会充电,但是,如果这时候 把适配器线给断开,在接上适配器,就会立马大短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电池与交流电一起在公共点产生冲突了,在这之中,接入适配器时应该 D/C#无电压,只要单独上电池就有3.3V电压,问题就出现在这里,这是电池的识别信号,单独接入充电器时无电压,现在的情况是只要两者第二次同时接入,量到D/C#仍然有3.3V,,,此信号由EC发出,很明显的是EC没有正确识别到主板到底是那种供电,在量到 ACIN信号时,只有2.5V,把充电芯片换了,也还是一样,然后看图纸找到接到 EC64 PIN,断开EC与主板的连接点,电压恢复到3.0V ,同新,断开 Q33这个接点,电压会也恢复到3.0V ,中间也想到ACIN信号上拉电阻 ,也换了,也将此信号与EC ,电源指示灯的线路断开,均是只有3.0V的电压,现在有点怀疑是EC此脚位内部给拉低了,但又不想换之,所以请各位现在有修到这板的同行帮忙给量一下这个信号的电压了,EC的64PIN上就可以量到。因为有些主板上此信号是3.0V的也遇到过。注意:请修到这板的师傅帮忙量一下ACIN这个信号的电压是多少?先干为敬!

网友:
PQ1焊反了吧

网友:
查下PQ4 的2电压是高电平吗

网友:
第二个管子看看

网友:
检查pq1和pq2  这2个p沟道有无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