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715G7237-C02 C03 C01 C0E-000-004Y 指示灯亮 背光黑屏通病维修

楼主(2018-09-21):
715G7237-C02 C03 C01 C0E-000-004Y 指示灯亮 背光黑屏通病维修

网友:
谢谢 分享  收藏了    暂时还下载不了

网友:
修到了才可以 是飞的屏供电还是

网友(2019-05-02):
解决了个大问题,谢谢!快速解决

网友:
我大多数换灯条解决,你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
谢谢 分享  收藏了  .快速解决..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谢谢 分享  收藏了    好经验,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