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的HD7XX系列显存排列图

楼主(2018-09-21):
最近修一块HD7850显卡修得脑壳疼。网上什么资料都没有。网上也曾收过两块79系列老高端坏卡来修。结果都翻车了。
主要就是这个卡进系统黑屏。当然首先是怀疑显存问题。但是A卡又没有检测工具。于是找啊找,终于被我找到一个A卡的显位图。从中推测出显存的排列位置。
因为同系列GPU的针脚排其本相差不会大。所以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不独立享,供大家下载。

网友A:
7900系例的检测软件早就出来了,谁说没有,你知道显存排列有啥用,又不知道哪个坏,必须通过软件 测试才能看得出来,瞎猜很废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900系例的检测软件早就出来了,谁说没有,你知道显存排列有啥用,又不知道哪个坏,必须通过软件 测试才能 ...

那软叫什么。能给我一份吗?知道排列有用啊。比如说开机花屏,我就首先怀疑A0。不行就按顺序一个一个换。如果不知道排列,真的是毫无头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软叫什么。能给我一份吗?知道排列有用啊。比如说开机花屏,我就首先怀疑A0。不行就按顺序一个一个换。 ...

软件是要钱买的,没人会分享给你,一般是一整套的买,还带乌班图系统的,人家装好给你,因为这种软件是在LINUX环境下运行的,包括N卡的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是要钱买的,没人会分享给你,一般是一整套的买,还带乌班图系统的,人家装好给你,因为这种软件是在 ...

哦。只是没听过有这种东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