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V REV:2.1 不触发 断线维修!

楼主(2018-09-21):
版号:技嘉 B85M-D3V REV:2.1
故障:不触发

检修:上维修台测试不触发,测待机正常,PSON已拉低  风扇还是不转,判断IO  105脚PSON 到 ATX电源接口有断线。

整图:

跟PSON线

发现PSON 线 经过 CPU风扇接口 处  断线。

补好线  正常触发点亮!

维修结束!

加分随意。

网友A:
也修到过一模一样的案例,也是这里断线的,补上秒好

网友B:
技嘉b85 h81不触发确实有很多断线,一般 都是在风扇旁边,灰尘多了腐蚀断线,也是通病了

网友:
这板的确也容易线。修过其它断线 的!

网友:
属于过孔断线了,,,,,,,,,,,,,

网友:
技嘉主板的确容易线。修过其它断线 的的。

网友:
是直接从触发的最后一步开始查吗

网友:
这是看出来的还是查出来的,心细认真很多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b85 h81不触发确实有很多断线,一般 都是在风扇旁边,灰尘多了腐蚀断线,也是通病了                   ...

骗骗分

网友:
看出来了,这种主板是送分的,必杀 。给楼主加分啦

网友:
为什么 技嘉B85 好断线 ,难道设计缺陷,还是走线不科学。

网友:
这种断线的比较好修

网友:
断线好修,关键是找出断线的地方。这么小一点查出来也不容易。

网友:
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
也修到过一模一样的案例,也是这里断线的

网友:
俺还没有修到过 路过学习收藏了 下次备用

网友:
老师好技术,维修思路清晰,判断准确,手到病除

网友:
我直接就拉一根线过去了,找断线点麻烦

网友:
楼主第三张图是看出来的还是检查出来的,那么细微也看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修到过一模一样的案例,也是这里断线的,补上秒好

哇,真的都是大神啊,厉害了我的哥,经常来看看论坛还是可以学习到很多知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