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GA H81M-D3V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9-21):
客户送一台技嘉H81M-D3V主板,现象不触发,测板上待机电压正常,开始以为BIOS坏不管三七二十一,拆一个BIOS再说,无果,测开关针有3V左右的电压,查图纸,得知IO105脚为-PSON 顺便用示波器抓,一抓有拉低跳变,说明IO工作正常,那就查-PSON到ATX16脚的PSON吧,因为我们知道16脚PSON只要一拉低,电源就工作起来了。看了下图纸中间没有元器件相连,那就上万用表吧,一连不通,嘿嘿,有戏了,捡钱了,飞线过去,开机亮机,到此维修结束。高手们不要笑,这是IO的PSON脚位105脚

这是在105脚抓的波型

这是ATX24针脚位图

这是飞线图有点不好看,大侠们不要笑。

这是亮机图,因为还有个M-BIOS没装才显示这个提示,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
新手上路 很正常的  慢慢有经验了就好了

网友:
找到断点最好了修的就好看了,那个花的时间长就不搞了,客户要求没那么苛刻。现附上焊好BIOS的亮机图。

网友:
这个断线容易找,就在io上方cpu座子左下方,或者io到coms那里

网友:
这个线是穿到板子下层再转到上层,然后再转,,,都转晕,不想破皮测了,眼睛看的有点花,主要是当时没看到有明显断的。哎维修搞的太累也不行。

网友:
名子和技术可不是吹的,赞一个

网友:
哎呀,,这个真的是,😄,说实话h81真的修的多,这个问题少见

网友:
这个板,开机线,赚了不少钱了.               .

网友:
这个是同病修了最少5个了

网友:
确实是通病

网友:
我到现在还不会用波,唉,没这设备

网友:
我咋都没有修道过断线的呀,断线能测到也是好修了

网友:
说实话修这种故障的板子全靠耐心啊

网友:
IO的PSON脚位105脚,飞线解决,最快

网友:
名子和头像还有技术都不是吹的,也来赞一个

网友:
技嘉H81M不触发这个问题是通病,我遇到5块以上了,基本都是飞线

网友:
这是通病,,,,,都修过很多了。。。

网友:
这应该是通病的,,,。。。。。

网友:
应该是通病了 看见这么多一样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要拆bios?难道和笔记本的ec程序一样,坏了不触发?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好精练。学习。

网友A(2019-01-06):
没事了就来迅维学习一下,来迅维学习一下
极致科技
欢迎,有经验多多交流就行。。。。。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了就来迅维学习一下,来迅维学习一下
欢迎,有经验多多交流就行。。。。。

网友:
这也是技术呀 ,,学习学习!!!!!

网友:
谢谢大师的精练分享。多谢了。

网友:
楼主这样飞线有点麻烦了,好好找一下这根线的走向,应该是某个地方腐蚀断线了,已经修了两台了,补点锡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