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710S装WIN7的艰辛过程

楼主(2018-09-21):
     前天上午,客人拿来一台联想710S 说是太慢了,要把WIN10改成WIN7,上官网输入本机系列号,发现此机支持WIN7 64的系统,按照常规装系统的方法都不行,GHOST与安装版,从WIN7装到WIN10,各个版本都试了,把网上教程都试完了,还是无果,最后根据自己装系统的经验与网上的部分教程,花了两个晚上才装好,现在分享给大家~~~

网友:
刷bios 就可以解决

网友:
现在的超级本装个系统都这么麻烦!搞维修太不容易了!

网友A:
安装方法很详细,其实安装WIN7没有你说的这么复杂,很快就能安装好,重点就是加载NVME驱动,还是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方法很详细,其实安装WIN7没有你说的这么复杂,很快就能安装好,重点就是加载NVME驱动,还是感谢分享。

我顶你,这个机器我用ghost照样装,只要改了bios设置就行,不像楼主说的那样麻烦还教pe

网友:
收洋垃圾的还搞到系统都不给你装

网友:
折腾个毛啊,下个集成驱动的安装镜像就行了,很简单的东西值得发出来吗?

网友:
对     很艰辛  所以上一次我装了个系统收了  260   一个晚上4点睡

网友:
按封装的系统都带了 还要这么麻烦

网友:
这个的确难装。。我装过一个310s也是研究了三四个小时。后来发现就是nvme的原因。先从官网找个专门的硬盘驱动 认了之后在装就OK了。

网友:
小白贴而已,
难而不会,会了很简单,

网友:
这个主要就是加载NVME驱动这一步 别的和其他电脑没区别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其实是真的没那么复杂   不过对于新手来说这个还是蛮有用参考价值的

网友B:
6楼的伙计,这个BIOS里面没有硬盘设置这一项,如果有硬盘模式这一项就很好装,关键是没有。7楼是高手,你也发个教程看看,让大家学习一下。这个机是新式硬盘,装WIN7有点难度,我开了8年电脑店,遇到这个有点难装~~~

网友:
没这么麻烦吧   小心蓝屏

网友:
                       这机器主要是硬盘是nvme接口。

网友:
没这么费劲就是nvme问题,只要加载女么驱动就可以

网友:
现在收不上价钱的都不愿意折腾了,苹果的都没这么费劲吧

网友:
做一个带nvme驱动的安装版就ok了,顺带一句联想新款yoga也都能装win7就是没有触摸板驱动

网友:
NVME启动问题     官网下载就行

网友:
没这么夸张吧,不改都能装

网友:
现在的电脑改WIN7越来越麻烦了。

网友:
LZ真的很牛逼 我基本都不做软件的 呵呵~

网友:
刷bios 可以解决吗

网友:
我想知道你要了多少钱。。。。。。。。。。。

网友:
就一个NVME,
我两年前就装了多少台了

网友:
没毛病啊,我都是这样装,w7的系统还能uefi引导,多百度查查学习下。

网友:
要命啊,楼主这折腾的,看都看累了

网友:
额 这个不是正常操作吗

网友:
楼主有心了,既然买那么新的本子,还是用新系统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6楼的伙计,这个BIOS里面没有硬盘设置这一项,如果有硬盘模式这一项就很好装,关键是没有。7楼是高手,你也 ...

用的走PCIE通道的M.2接口NVME固态硬盘,只能用UEFI+GPT装Win7。EFI的Win7激活是这个问题。反正我是没有找到能用的软件。只有买码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     有些问题  就是麻烦

网友:
如果你安装过一些服务器 那么安装这个那就是分分钟 一点不瞎说    首先我要说的MBR和GPT 都是可以的  而且就算是强制EFI启动也可以MBR分区 建立一个F32或者16的分区做引导即可  至于NVME那就五花八门了 你的方法是PE里面加载  也可以驱动助理直接加载 也可以注入镜像在拷贝安装  也可以系统镜像不注入驱动直接写入光驱或者优盘安装前直接加载 后者是兼容性最高的也是成功率近极高的    有点绕口了

网友:
这个本子装系统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作为一个电脑维修人员不准备十个八个工具是行不通的

网友(2018-12-21):
用总裁PE直接安装就行 二米那么复杂

网友:
其实这个机子装系统,楼主没说到点子上去。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 重要的是PE启动时必须是要GPT模式启动,否则不管你什么PE都认不出来硬盘(我试的机子是英特尔的NV固态硬盘)。 甚至我用原版的WIN10用U启通刻成U盘一样不识别硬盘,加载NV驱动也不出来。但我们改WIN7的同志往往都先改成MBR模式启动。进什么PE都认不出硬盘,你能装啥系统? 我也搞了一个下午,才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