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触发电源风扇只动一下,不再触发

楼主(2018-09-21):
h61触发电源风扇只动一下,不再触发,这类故障请留意cmos电池,拨掉20针电源接口,又能触发。

网友A:
拔针又可头,按电源保护来修,应该主板主要电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针又可头,按电源保护来修,应该主板主要电路有短路

可以圈出电路说明一下吗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电源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