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 掉电

楼主(2018-09-21):
型号:雷神911
版号:DA0NL8MB8E0 REC:V
故障现象:开机电流到1.20~1.40左右掉电
散客的笔记本,从别人家拿过来,这款笔记本我遇见3~4个这样的掉电故障,拆开看开关键板电阻腐蚀的导致上电就掉电。把腐蚀的地方清洗干净,在补焊。就可以了。在上电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发个亮机图!

网友A:
1.2掉电,很容易误判显卡或挡内存,竟然是开关板部分出问题了,楼主应该是示波器对比了好多信号吧,厉害了。我示波器拿去售后了,接下来的日子,难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掉电,很容易误判显卡或挡内存,竟然是开关板部分出问题了,楼主应该是示波器对比了好多信号吧,厉害了。 ...

应该是先把开机板拆下来,全部目测一边,发现的腐蚀

网友:
雷神还有这种同病吗?学到了。。这是哪一年的啊

网友:
修机还是要仔细检查好先 ,不要上来就一通乱搞  结果 主板都搞坏   学习一下楼主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处理好进水位置就行

网友:
示波器本人目前还不会用                。

网友:
应该属于设计缺陷  雷神温度特别高

网友:
都这样吗?

网友:
应该是吧,但不排除是人为进水的,

网友:
现在的死鱼不多了~哎~~~~~~~~~

网友:
这个是定时定点掉电吧

网友:
开关板电阻导致的,不装也掉  看来开关上这个电阻很重要  学习  留着

网友:
这个直接开关短接就知道了吧。。。。。。。。。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 不过一般的情况下确实是会以为是内存或者显卡掉电

网友:
雷神修了几台, 这种问题第一次, 谢谢,留着备用

网友:
楼主修过好多台这个了吗,难道是通病了?

网友:
之前我有一个是不定时死机的   我直接花1000块交换了一块主板

网友:
进水的碰到几次开关问题了

网友:
这种通病我喜欢 以后我遇到了 就秒杀他 谢谢老板分享 小弟收藏一下

网友:
这个就是捡到钱了

网友:
修机还是要仔细检查好

网友:
这种掉电的也还好,一般都会去量一下开关电压。

网友:
雷神的笔记本修得少 好像才修过一两台,挺难修 ,没图纸

网友:
这个修得舒服,应该就是客户上完厕所洗过手没擦干净就去摸开机键

网友:
很强 可以是通病啊 遇到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