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喇叭没声音

楼主(2018-09-22):
维修一台HP DV3 ,开机0.05A,短路保护了,喇叭线L+上螺丝时候顶住接地,声卡烧毁,声卡是92HD80S1,手里只有92HD81S1和79S1,换了79S1和81S1,全都是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耳机接口正常,喇叭不坏,耳机检测信号也正常,在系统声卡控制面板上能看到耳机插拔的指示,说明耳机插入的检测信号也被声卡正常接收到了,在耳机接口上接了个小喇叭,不管插不插耳机,但是耳机接口始终有声音输出,喇叭始终没有输出,实在没辙了,不知道是不是芯片不兼容,声卡问题修的少,没经验大神来救救命

已经解决了,芯片兼容性问题,必须用92HD80S1,喇叭才能正常输出,79和81都是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检查静音控制,实在不行你就改静音控制电路吧

网友A:
耳机插孔检擦一下看看,是否耳机插孔有问题。

网友B:
手动切换看看,找到内外喇叭切换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动切换看看,找到内外喇叭切换脚

13脚的SENSE_A 是内外切换,并且电压变换均为正常,所连接的各元器件,阻值都与图纸吻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耳机插孔检擦一下看看,是否耳机插孔有问题。

没问题,HPS插拔时候有正常跳变,不存在插口坏始终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脚的SENSE_A 是内外切换,并且电压变换均为正常,所连接的各元器件,阻值都与图纸吻合

代换器件与原器件引脚功能是否一致

网友:
遇到没有同型号的元件,在代换时还是得先弄清楚能不能代换,最好查一下芯片资料

网友:
还是芯片的问题呗,一般遇到没声音我们都直接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好像我记得声卡链接南桥哪里还有2个场馆出问题也会导致这样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用原芯片换

网友:
老机器的话 一般换一样的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是原型号更换,少走弯路

网友:
一般最好还是元芯片吧,要不兼容确实就麻烦很

网友:
这么小的区别,真没遇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如果只是单一的没有声音 就用USB的 嘛

网友:
所以说,有些还只能用原型号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