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OPS电子白板工控电脑不能进系统维修

楼主(2018-09-22):
OPS电子白板工控电脑不能进系统维修

  同行送修OPS电子白板工控电脑,版号为OPS-H61,客户描述的故障为工控电脑不能进系统。他说机器清灰后打算重新试试能不能进系统,结果机器不开机了。接手OPS工控整机后装上稳压电源19V按开机键确认机器不开机,待机电流为0.027A,正常。

  快速拆开机器上盖,用稳电源再次确认机器不开机,因为机箱内风扇也不转。

  取出主板,目检主板外观良好无进水和元器件烧伤。

  此OPS工控电脑为SOKET1155+H61桥架构。

  打开电脑参考笔记本6X/7X桥上电时序分析(标准时序资料来源于迅维月饼老师远程培训课件内容)。

  因为OPS工控电脑待机电流是正常的,所以此工控主板直接跳过保护隔离电路分析。下面附件为芯片官网时序,经过对比还是月饼老师制作的课件时序对修机更有实用性。先从桥的11个待机条件入手查电路。

  第1步:首先检修桥上RTC电路VCCRTC、RTCRST、SRTCRST、RTCX32.768K、INTVRMEN、DSWVRMEN 6个信号。信号工作原理分析如下:

  3VDUAL待机电压或纽扣电池经D11 BAT54C后产生VCCRTC供电。

  桥内RTCRST外部更名为PCH_RTCRST, 它由 R375 20K电阻上拉VCCRTC供电,经C278 1UF/6.3V电容延时18MS后产生PCH_RTCRST;  桥内SRTCRST信号由R376 20K电阻上拉VCCRTC供电,经C279 1UF/6.3V电容延时后产生SRTCRSTB信号。

  第2步:示波器量测C308电容上3.3V为正常或者可量测JCOMS跳帽附近D11第3PIN即可。

  PCH_RTCRST信号量测JCMOS跳帽上第2PIN即可。

  SRTCRSTB信号量测R376电阻也均为3.3V电压。

  第3步:PCH_RTCX32.768K晶体波形量测也OK,主板位号为X2。

  第4步:H61桥内部INTVRMEN信号外部更名为PCH_INTVRMEN,由R385 390K电阻上拉VCCRTC供电产生。

  桥内部DSWVRMEN信号外部更名DSWODVREN,由R386 390K电阻上拉VCCRTC供电产生。示波器量测R385、R386电阻二端上也是3.3V电压,OK。附实物位号图:

  第5步:检修南桥两个待机供电VCCDSW3_3、VCCSUS3_3,及待机电压好信号DPWROK和RSMRST。此板上PU1 TPS51285与PL1电感组成3VDUAL待机供电。

  桥内部VCCSUS3_3外部更名为3VDUAL,VCCDSW3_3供电外部更名为V_3P3_A,经R431 0欧电阻连到3VDUAL,因为这两个供电是同一电压,说明此板不支持深度睡眠供电。万用表量测C299电容及C300电容这两个电压均正常,或者量测PL1电感上的电压是否OK。

  第6步:按时序信号需要检测DPWROK和RSMRST信号。

  信号工作过程:两个信号经R72 0欧电阻连在一起为同一个信号,均来源于RSMRST_N_SIO信号。3VDUAL待机电压经R528 22K电阻、C462、C463电容延时后给到U38 7Z08与门,U38 1PIN与2PIN信号相与后第4PIN才能输出高电平的RSMRST_N_SIO信号。

  第7步:示波器量测U38第4PIN为0V无电压,向前量测U38第1PIN上3.3V电压OK, 但2PIN上居然为0V。

  工控主板再次断电后打U38芯片第4PIN阻值为359欧,打U38芯片第2PIN为49欧,明显不正常。烙铁开电先拆U38芯片打二级体值仍然为49欧,继续向前拆C462电容值仍然偏小。当要量测C463电量时发现C463电容明显有撞伤破损的痕迹。

  C463电容拆下后打值恢复242欧,OK。不良电容图:

  自已从料板上补好电容后示波器量测RSMRST_N_SIO电压3.3V已经OK了。

  主板再次上电后开机显示0K了。到此电脑成功修复。

  第8步:机器显示OK后在Win7 Logo处卡死了。

  因为电子白板是学校教学用的多媒体设备,系统损坏可能性较大(主要是小朋友们对电脑的非法关机引起的),几分钟后自已重装系统仍一样。

  下一步更换内存条来排除故障。结果非常满意,不进系统故障成功修复。

本文作者:周名屋

网友:
楼主这种机子的图纸都有,平时遇见这种机子只能靠感觉  图纸能分享不

网友:
楼 主,相关主板可参照修。可加我QQ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