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
电脑进不了系统——保证系统特殊变量不被重置的情况下系统恢复

楼主(2018-09-22):
电脑进不了系统——保证系统特殊变量不被重置的情况下系统恢复

  今天接到一台计算机,客户称电脑进不了系统,寻找硬件维修工程师也未能解决(客户因系统特殊环境变量要求不能重装系统),且修复引导无效。【开机直接进bios,现需要恢复C盘数据并保证环境变量不变计算机正常启动】。

  下面拆下硬盘来接入数据恢复平台【硬盘为西部数据500G蓝盘】。

  先打开底层编辑软进来查看硬盘的底层数据。

  我们观察到 第一分区为系统分区,ext为未知状态,且观察MBR发现也有错误。

  首先我们修MBR,通过检测平台可发现,MBR中第一分区为未激活状态,那我们填入激活标志80H。

  下面我们再修ext为未知状态的故障,因为第一分区为系统分区,所以必须要分区正常打开才能进入系统。【通过观察,第一分区的MBR正常无误】现在观察第一分区的DBR。

  通过检测观察发现第一分区的DBR表头丢失,即我们需要恢复表头,通过比较确定此分区为NTFS的分区,故填入EB52904E。

  然后保存重新打开此硬盘,发现故障恢复。

  将硬盘回归机箱内,尝试开机,故障修理成功,C盘数据恢复完成。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zbhtl)提供

网友A:
弄了那么高级一个数据恢复  其实就是一个WINHEX 嘛……不过是高手……很快就KO了……

网友:
高手啊  像这样的问题 我只能说重装系统了

网友:
EB52904E这个数据怎么得出来的很重要,也没说,,感觉重要的东西很少有发到论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弄了那么高级一个数据恢复  其实就是一个WINHEX 嘛……不过是高手……很快就KO了……

EB52904E求教这个是怎么得出来的啊??

网友C:
数据恢复机是什么型号的?在哪里能买到?多少钱?希望告知一下。

网友:
高手 呀  我们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直接换系统

网友D:
EB52904E怎么来的?  自己HEX打开磁盘就知道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EB52904E怎么来的?  自己HEX打开磁盘就知道了啊

              NTFS 分区开头都是一样的

网友:
佩服好久没看论坛大神真多,一般都是从新做系统,

网友:
这个真的不好学习啊,看上去就很怕人的

网友:
大神就是不一样这么有耐心维修这个要是我直接PASS掉关心大神收了多少MONEY

网友:
像这样的客户最好将定期备份系统,哪天硬盘有物理坏道之类的硬伤那就玩完了。

网友:
楼主怎么什么都会啊,这个也会啊!!!!!!!!!!!!!!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论坛真是藏龙卧虎啊

网友:
关键是你能收客户多少钱,我感觉最低也得500块钱

网友(点评):
一看你就是小家子气,500块,呵呵呵呵! 至少加个0起步!

网友:
膜拜大神,手工恢复分区表,分区表的表头记得好清楚。

网友:
历害了。数据恢复技术不错呀。我们只有重装了。

网友:
厉害了这样都行一般都重装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恢复机是什么型号的?在哪里能买到?多少钱?希望告知一下。

厂家直供,价钱20-60万差不多,我旁边就有四台,还有两台未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恢复机是什么型号的?在哪里能买到?多少钱?希望告知一下。

中盈创信应该是这个公司................

网友:
那个学校的啊?自己出的题吧?...........

网友(2018-11-15):
修复系统 还是很挣票子的

网友:
这机器多少钱呀。贵不贵。高手要教下我们小白呀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EB52904E求教这个是怎么得出来的啊??

DBR中,FAT32开头是EB 58 90,NTFS开头是EB 52 90,NTFS在EB 52 90后面是NTFS明码标志,一旦不正常,磁盘就不认分区。

网友:
系统能修复的,只是很麻烦的,一般都不愿意花时间搞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要真是碰见也没有办法,只能说重装系统了。

网友:
好资料,收藏了先,可惜现在不能加分了

网友:
佩服,至少见识了人家的修盘思路,666

网友:
像这种情况我一般用DG重建MBR,然后把C盘转换成逻辑盘,再把C盘转成主盘也可以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DBR中,FAT32开头是EB 58 90,NTFS开头是EB 52 90,NTFS在EB 52 90后面是NTFS明码标志,一旦不正常,磁盘 ...

神奇了,请问WIN7报WINDOWS管理器损坏,进不了桌面怎么搞。

网友:
手啊  像这样的问题 我只能说重装系统了

网友(2018-12-17):
佩服楼主的高超技术!!!学习了!!

网友:
你们猜一下这中盈创信的机子卖几万

网友:
像这种情况用WINHEX就能解决,前提是你要对分区表精通,其实这种故障用DG也能修复的

网友:
长见识了,楼主666,,虽然看不懂,但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这样都 行了                这是什么机器

网友:
NB啊这种情况我都是重装了!有的软件只能在装了

网友:
这个进pe系统,一个命令就搞定 chkdsk c: /f 就OK了

网友(2019-01-21):
这样都可以

网友:
这么牛逼的大佬也修电脑吗。。。大材小用了,这个价格得报多少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分享的很好 方法到位 突出要分享的什么 方法通俗易懂 语言清晰有逻辑性……

网友:
怎么现在的教程都是跳过关键步骤呢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EB52904E求教这个是怎么得出来的啊??
这个是文件结构标志
不同的分区系统,数值不一样

网友: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愿意弄, 而是客户出不起价格,不想弄。黄金有价,数据无价,遇到必须不能重装的,别人愿意出钱我们就愿意处理。

网友:
这个高手,高手,确实高手!

网友(2019-02-24):
数据恢复看起来很高大上,但是看了也没有看懂,不过还是点赞了1

网友:
还是安装系统来的快
哈哈

网友:
客户最好将定期备份系统

网友:
看着好像很难啊,只能看懂一点,叫我的话,肯定重装系统,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