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 SL7D2 不触发维修 不要错过 6-71-N15R0-D02A N150RDMB-0D

楼主(2018-09-22):
战神 SL7D2 不触发维修 6-71-N15R0-D02A    N150RDMB-0D 字体大一点你们看不会很累点)客户拿来说不开机 有时候开了后一个多小时自己亮了  。接手后 第一次能正常开机显示 关机后  在开就不行了  一点反应都没有,上图  壳子图片。

版号:

主板全图

检查了主板没有腐蚀进水 烧坏 ,前面也能正常开启来 ,应该不是桥问题,论坛找了个图纸  有点贵 10分  另外还要用钱买,15分没有了,没有图纸修好几率1成  ,有了图纸 就有了6成。只能下了 。图纸也很特别 之前别的图纸才1.几M   这个图纸6.几M   不愧是公鸡中的战斗鸡,这主板是双BIOS位置,但主板上只有一个BIOS 8M的   网上有人说双BIOS是2M跟4M的  简单的先来,刷了一个BIOS还是一样。打开图纸测了,不触发就测了开关脚电压,0.5V  感觉一下子找到问题了。打开图纸
5脚正常 3.2V  4脚0.5V .问题在4脚上   追踪来源。
在U41 的3脚 。测了一下也是0.5V     查了芯片条件 2脚8脚都是18.5V   1脚18.9V   6脚3.3  都正常啊    当看到6脚PWR_SW#,这不是开启信号吗。那开这个脚是不是能好呢 ?,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 红表接地  黑表笔碰一下6脚,电流哗哗的上来了  ,说明问题就在3脚或U41这个芯片上 ,如果你想偷懒的话  直接U41的6脚跟开关脚连起来也可以 ,开关到这个芯片中间也才3个零件,还是来找找是哪个问题 ,如果最终是U41 我只能连线了   这个芯片我没有  ,断开芯片的3脚外R619,就知道是前后了 ,
断开后3脚有18.3V ,电阻R619  10K也是正常的 ,看来不是芯片问题 ,
接下来就是这两个了 ,

R619先装回去  ,剩下的D4跟C1698   ,问题可能在电容上  ,电容问题坏的几率都大,

D4没有装 ,电容拆了还是不行 ,不装开关板电容处就有电压  ,弄了半天  还是回到开关上来了 ,原来开关上 有一点小腐蚀  ,之前没有注意,腐蚀清理好了 ,板层里面断线了 小板飞了跟线  搞定。

显卡型号   亮机图
希望大家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可以参考下   BIOS   图纸一起赠送 战神Z7M-SL7D2

网友:
这个型号的还没有看到谁发出来
‘’

网友:
机器配置越高 收费越贵 楼主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细节问题很重要

网友A:
我修主板一般不装开关板,一般直接去短接

网友:
仔细修得 有图纸才可以修 不然跑线麻烦

网友B:
我感觉楼主可能真没有搞定,这种开关键容易氧化漏电,应该是开关键的问题拉低的电压,板层的问题微乎其微。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估计是个通病啊    收藏一下 希望那天遇到了 就轻松多了

网友:
楼主真细心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网友C:
看了半天在知道是U41芯片坏,导致不开机,开机排线上也断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了半天在知道是U41芯片坏,导致不开机,开机排线上也断线

大兄弟你确定看了半天吗?U41芯片没坏,就是开关小板上面腐蚀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兄弟你确定看了半天吗?U41芯片没坏,就是开关小板上面腐蚀断线了。

前面没有排除的时候,认为是U41坏了  ,后来  排除掉了

网友E:
捡钱了 LZ运气真的不错 我这里有个就没那么幸运了 跑马大短路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捡钱了 LZ运气真的不错 我这里有个就没那么幸运了 跑马大短路 哎~

大短路也有可能是CPU的MOS管吧

网友:
习惯问题 绕了一圈 正常开关脚没电都是拔掉小板 测主板接口电电啊

网友:
里外是捣鼓按键板修好的啊??这个。。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
单板测试时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开机一下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F:
油图纸就相对来说好弄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油图纸就相对来说好弄些。。。。。。。。。。。。。。。

是的   最起码电阻坏了  是多大的

网友:
开关板引起的开关电压偏低导致不触发

网友G:
这台电脑可能是通病来的 大家收藏一下 希望大家能用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台电脑可能是通病来的 大家收藏一下 希望大家能用的上

开关板上有腐蚀  可能是手上有水开机 后就这样了

网友:
我也是三脚猫功夫   最近生意很淡     有空  才发下  大家讨论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主板一般不装开关板,一般直接去短接

不错  以后可以按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楼主可能真没有搞定,这种开关键容易氧化漏电,应该是开关键的问题拉低的电压,板层的问题微乎其微。

就是走了一大圈 又回来了

网友:
应该是通病吧,好多都是开关有点腐蚀的

网友:
贵在图上 .呵呵 支持楼主无私精神....

网友:
碰到这种,有时这么高端的机子,就很爽了

网友:
弄了半天原来是开关。。。。以后要多留意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比较好的 不错 一般可以不装开关再试的 比较快

网友:
难道你拔下开关板就美有量过开关脚电压正常不?

网友H:
蓝天代工的板子有几个都没弄好,没楼主这么幸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蓝天代工的板子有几个都没弄好,没楼主这么幸运了。。。

是的  ,问题在大一点 我可能也搞不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