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Plus手机后置摄像头打不开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22):
iPhone7plus手机后置摄像头打不开故障维修一例

  大家好,我是深圳迅维旗舰店赖工,今天接收一台iPhone7plus手机后置摄像头打不开,一起来看看吧!

  【机器型号】:iPhone7plus
  【故障现象】:手机后置摄像头打不开。

iPhone7Plus手机后置摄像头打不开 图1

  【维修过程】

  客户描述手机摄像头打不开,黑屏,可以刷机,已更换过摄像头测试过。开机测试前置摄像头还是可以打开的,只有后置打开为黑屏。

iPhone7Plus手机后置摄像头打不开 图2

  客户描述已经更换过后置摄像头了,为了保险我们还是一下试一下,测试故障依旧,为主板问题。拆下主板发现动过WIFI芯片,应该是之前修过WIFI功能,这就明显是之前修WIFI导致的,肯定是吹芯片的时候温度没掌握好,导致的封胶电容电阻电感虚焊,上家已经把正面的封胶元件已经处理,确实掉了很多,该处理的也处理了,该短接的也短接了。

iPhone7Plus手机后置摄像头打不开 图3

iPhone7Plus手机后置摄像头打不开 图4

  经过细微观察发现R2002相机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掉件,虽然这个电阻掉件不影响相机的打开但是我们还是要补上去 。

iPhone7Plus手机后置摄像头打不开 图5

  补上去后,开始检查wifi芯片旁边的带胶元件,在除掉小元件的边胶后发现C2525、C2526这两个耦合电容松掉了。

iPhone7Plus手机后置摄像头打不开 图6

  这是一端通向CPU一端通向后置摄像头的,虚焊肯定会导致后置摄像头打开黑屏,补上后故障排除。

iPhone7Plus手机后置摄像头打不开 图7

  维修到此结束。

  【总结】

  iPhone7P手机后置摄像头打不开,排除后置摄像问题,为主板问题。此机为二修机,R2002相机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掉件,WiFi芯片旁边两个耦合电容虚焊,更换新元件,故障排除。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本文由 迅维快修哈尔滨旗舰店 赖工 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网友A:
这个打底脚阻值能反应出来故障吗?

网友:
维修仔细 不错 是不是摔的机器 不然不会掉件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楼主果然是高手,最大的亮点是那两个电容的信号意思明白了,你不说我真的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打底脚阻值能反应出来故障吗?

只能打底座到电容通不通,单测底座是没有阻值的。

网友:
楼主果然是高手。。。。。。。。。。。。。。。。。

网友:
不是太懂  先收藏起来了   不是太懂  先收藏起来了

网友:
主要是检查问题的思路 有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着手

网友:
收藏。楼主检查的真是太仔细了,

网友:
我遇到电容掉 一般不会去补.,.,,,,,,,,,,,,,,,,,,,这个可要注意了.

网友:
有这么多手机坏么?我自用的手机都没坏过。

网友:
耦和电容的电路最不好检查了,打值打不了,要是在边缘上有氧化没被发现就难搞了。

网友:
不错,值得加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迅维网就是牛啊。。。真想去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好厉害啊,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温度监测电阻不装因该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