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42K03HR液晶电视雷击三无故障检修一例

楼主(2018-09-22):
创维42K03HR液晶电视雷击三无故障检修一例

  今天接修一台创维42K03HR液晶电视雷击三无的机器,IP板168P-P42AWQ-03己经严重损坏。因是雷击的,担心主板损坏。我用一备用电源将5V、12V、24V、PS-ON与主板连接好后试机可以遥控开关机,送入信号有声音,同时用强光手电筒照屏发现有很暗的图像,证明主板完好,可以修理。

  对IP板进行检查发现副电源5V的稳压IC102、TL431击穿,开关机光耦PC102、PC817的3、4脚击穿,12V24V开关电源块IC301 1271P65炸裂,开关管Q301    20N60击穿,Q301源极对地电阻R302 0.33欧开路,24V整流管D302 SF10A300HPI击穿,背光驱动小板5800-P42AWN-00P1损坏!将上述元件更换后试机修复。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楼主配件真全, 小板都有呀,。。。。

网友:
是我就直接换电源板了电源板又不贵的说

网友:
坏这么多还修,厉害了,平时坏一处地方都懒得修

网友:
高手啊,不错,很细心,雷击的板我一般不修

网友:
雷击坏的件真的不少,应该只是300v这段损坏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坏这么多原件还修   佩服

网友(2018-12-24):
我学修9R07芯片板,查不出原因,就是不开机,各电源供电引脚电压正常。但就是开不了机。

网友:
雷击的机器是最头疼的。佩服楼主的细心,钞票到手就好。

网友:
坏的太彻底的直接换板子

网友:
这样修容易留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