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_5191

楼主(2018-09-22):
今天客户送了一台二手机过来  上电电流正常  后来发现没CPU供电 查看条件

所有条件都正常   后来换个芯片   就能开机了

然后过了第二天发现  同样的问出现
再看看   重新加焊引脚  再开机   又正常了
我发现一个问题  可能这芯片周边有问题
看了其他条件   应该后端有短路或者反馈有问题

所有反馈电阻电容换过了
发现能正常亮机了    试过好几遍都没问题
所以我现在判断这个问题是反馈问题

就是这个耦合和反馈电阻再作怪

第一次上传自己的维修故障   大家不要见笑
请给各位加加分    谢谢各位

网友:
电容耦合 第一次听说电阻 耦合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