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J   板号为X550JX  卡LOGO

楼主(2018-09-22):
华硕FX50J  板号X550JX  遇到二台都是卡LOGO.刷过BIOS 换过蓝桥..故障都是一样.卡LOGO..有没有同行老师遇到过.

网友:
是光板点啊..

网友:
是板载内存.有教程..屏蔽内存也不行啊.

网友:
拆声卡网卡 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这机器遇到好几个cpu坏的,可以考虑下CPU

网友:
我也遇到了,换了光驱硬盘耦合电容,刷了bios,没换桥,摄像头的线也拔了,还是卡logo,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