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DE死活不出内存供电

楼主(2018-09-22):
一块华擎H61DE/S3,内存芯片为RT8120B,不出内存供电,具体的图如下

测得RT8120B芯片各脚电压为:
1:12.2V
2:0.65v
3:0v
4:11.25v
5:11.9v
6:0.8v
7:0.85v
8:0.28v
更换情况:已经换过RT8120B芯片,mos上管和mos下管,还是一样的情况。
请兄弟们指点一下,打底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
6脚FB 有0.8 相位却没有1.6 可不可能反馈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A:
还有就是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 全换了,应该可行

网友:
我也是有一张华擎H61,  也是RT8120B

要出内存供电,但主供电只有1.25V,有时候又出1.5V(RT8120B换过还是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按上电时序来  从头到尾肯定会找出问题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就不会是供电单元本身了,查查开关信号

网友:
内存供电对地阻值测一下. 会不会后级短路.  7脚0.85有点低.正常1.2左右. 但是理论上0.85也算高电平了.

网友B:
对地阻值有打一下吗??别是后级的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地阻值有打一下吗??别是后级的有短路的地方!!

电感的阻值打了。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 全换了,应该可行

这个到是没有考虑到,只是电感的阻值打了是正常的。

网友:
反馈脚旁边是不是有个电阻跟一个三极管?如果是就换掉

网友:
建议可查2脚到上管的电阻。好的话。就再换一颗RT8120.

网友:
把第七脚的三极管拆掉在通电...

网友:
FB脚 后极电容 一样要查

网友C:
不跑马也会导致没有cpu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跑马也会导致没有cpu供电吧..........................

这是不出内存供电,不是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