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J 板号X550JX REV2.1关闭板载内存的方法

楼主(2018-09-22):
华硕FX50J,板号X550JX

测试的情况:
不过内存是0.85A 电流不动
如果是过了内存, 电流会1A以上,会达到1.3A左右

关闭板载内存的方法是R2397 R2395拆除  到点位图上去看
快没有下载分了,麻烦给一点下载分  谢谢

网友:
好经验 好方法,以后会用得着的时候  感谢分享

网友:
厉害了,这是我见过华硕机器屏蔽内存最简单的方法了,赞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收藏了,好经验,x556

网友:
下载分必须给起,希望楼主看到也赠我2分,不扣你分的,嘿嘿~~多谢啦

网友:
简单方式, 先收藏下 ,有机会可以用上, 感谢分享, 加分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以后也可以这样做

网友:
前几天我就修到一个  有人说刷BIOS屏蔽 试过不行 就退机了

网友:
感谢您分享您的实用信息。 谢谢。

网友:
好经验 好方法,收藏了。。。。。。

网友A:
发个图片看下,以后就知道内存屏蔽原理和方法了

网友:
不懂的时候都是来回换硬试 有资料方便多了。。。。

网友:
能上个实物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B:
那么楼主如果是电流在1.23A到0.89A之间来回跳怎么办呢?你这两个电阻是拆掉还是下移到接地那个位置?另外楼主我对你的点位图很感兴趣,你的点是FZ格式的吗?TS格式的没有元件规格,元件空位都看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片看下,以后就知道内存屏蔽原理和方法了

兄弟能给详细的讲解吗,英文的看不懂。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收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楼主如果是电流在1.23A到0.89A之间来回跳怎么办呢?你这两个电阻是拆掉还是下移到接地那个位置?另外楼 ...

0.85A以上是过了内存的,这二个电阻默认是有的, 也就是板载内存和插槽内存都能认到。另外点位图也是论坛的,打开的软件是用通用点位图软件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能给详细的讲解吗,英文的看不懂。

不会吧,我发的图片上写的这么明白和清晰,你再不会,我无语了,那么简单的英文,就是用哪种品牌内存颗粒,要置高或置低哪个ID信号。关闭主板板载内存,要置高或置低哪个ID信号。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
之前人家发的修改方法不对吗?  我的那台 机器 电流0.8  怎么屏蔽都不动   今天发现 是这样的 没试试 可惜了

网友:
结果 我把主板发去交换了   唉  要是早点发布 我就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经验值得分享。很实用,感谢

网友:
有一样的板 搬过来就是

网友:
简单粗暴  能上个主板图就完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我发的图片上写的这么明白和清晰,你再不会,我无语了,那么简单的英文,就是用哪种品牌内存颗粒 ...

意思是不同品牌的通用吗?如果颗粒是三星的也是一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不同品牌的通用吗?如果颗粒是三星的也是一样用?

总共就3个信号置高和置低定义区别,最多也就9种可能性,除去板上已有一种组合,就剩下8种组合可能性。

网友:
高手呀,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这个可以试试 感谢分享 怎么还有字数限制 怎么还有字数限制 怎么还有字数限制

网友:
这个机器CPU坏的好多,碰到蛮多的!!!!

网友(2018-10-23):
为何我拆了电阻 机器掉电了  没拆之前是电流跳变

网友:
没机器来试下,不过楼主愿意分享的精神,值得称赞,过了评分时间了,不然肯定加分

网友:
我的电流1.8A   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这个方法好,简单直接。顶一个,不好加分了可惜!!!!

网友:
看了有所启发,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amd的可以屏蔽吗?我遇到一台amd的 屏蔽之后可以显示 bios里面内存容量12g 实际才4g  进不来系统  后来没办法换内存颗粒才行

网友:
谢谢 分享 正好需要 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可以屏蔽。。。。。。。。。。。。。。。。。。。。。。。。。。。。

网友(2018-11-23):
我的这块板子 这两个电阻是未装的 你这个方法不适用我的了。。。。

网友:
这个教程可以的、、、、、、、、、、、、、、、、、、、、、、、、、、、、、、、、、

网友:
简单方式, 先收藏下 ,有机会可以用上, 感谢分享, 加分了

网友:
华硕关闭板载内存不同的机器方法也不一样的。

网友:
正好需要,现在的板载内存质量也不怎么地

网友:
以前修这种机器麻烦惨了。现在好了。 至少可以排除内存问题

网友:
牛逼 手里有块板子试一试

网友:
华硕的机器板载内存坏的好多

网友(2019-01-16):
好经验 谢谢分享 `== fen

网友:
bu hao yis 加分关闭了 ·

网友:
1 0 0 论坛好像已经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片看下,以后就知道内存屏蔽原理和方法了
华硕的图纸?不是只有点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