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天逸510Pro-18IKL安装win7系统

楼主(2018-09-22):
机型:联想台式机

客户要求装win7 64位系统,但是普通的ghost和安装版,装上以后所有usb都用不了
过程:
首先要做准备工具。

1、PE工具光盘或者U盘

2、自动应答文件,在系统封装时候,无需值守

3、win764旗舰版 sp1 系统镜像

4、 驱动文件  最关键也关乎能否成功

步骤一:修改BIOS设置

        1、Secure Boot改成Disabled,禁用安全启动

  2、CSM改成Enable或Yes,表示兼容

  3、Boot mode或UEFImode改成Legacy,表示传统启动方式

  4、OS Optimized Defaults改成Disabled或Other OS,禁用默认系统优先设置

  5、 部分机型需设置BIOS密码才可以修改Secure Boot,找到Set Supervisor Password设置密码

通过PE启动后需要修改分区格式

然后挂载系统镜像,安装系统

注意:添加驱动的时候选择Drivers文件夹,
这个教程也是网上搜到的,实际应用无问题

网友A:
硬盘为GPT格式也好装的,只是启动方式为UEFi

网友:
教程很详细,现在电脑安装WIN7稍微有些麻烦了,谢谢分享。

网友:
直接下载一个带USB驱动的ISO镜像  写到U盘安装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为GPT格式也好装的,只是启动方式为UEFi

但是那样装会起不起来啊

网友:
教程很详细,现在安装WIN7稍微有些麻烦了,谢谢分享设置

网友:
那启动文件有没有写呢。可用BCDBOOT命令

网友:
驱动全认吗,7代以上的装WIN7驱动不全

网友:
我的联想e520可以装win7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为GPT格式也好装的,只是启动方式为UEFi

师兄,硬盘gpt格式可以装win7吗?我从来都没得装成功过

网友:
硬盘的gpt格式,不用重新分区和转换MBR格式吗

网友:
可以装的,最好分个启动分区,然后用BCDBOOT命令写下就好了

网友:
教程很详细,GPT格式装起来很麻烦,还是MBR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