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乐华32L20电视机黑屏有声音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22):
乐华32L20电视机黑屏有声音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乐华32L20

  故障现象:有时候黑屏、有时候正常,电视机黑屏有声音。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乐华32L20液晶电视,从别的维修师傅那里转接过来。据他说有时候黑屏、有时候正常,电视机黑屏有声音。

  拆开后盖通电试机,有光也有开机的声音,我输入信号,马上就黑屏。停机在开屏幕亮大概不到一分钟黑了,以为是保护了,无意中我拔掉视频信号,开机正常,通电10分钟也不黑屏,马上接入信号,大概几秒钟就黑屏,判断是数据问题。等我想写数据的时候,脑子一闪不对啊,应该不是数据问题,不会是背光2极管不良与亮度关系。查看图纸确定了自己的判断,马上外接LED灯片,试机正常放了10多分钟不黑,拆屏看原灯条上最上一个被人短接,估计原来坏了没更换,打电话问对方,对方回答说是保修期间在维修站维修过。换上灯珠,开机,结果故障照旧,难道还有坏的 ,我并上LED灯片,用50-80V恒流电源点亮,灯片亮、背光也亮一分钟后,背光黑了,我用表一端接地,一个个测电压,第2排第5个没电压,短接后试背光正常,换上新灯珠(有人会说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测灯珠会亮,不亮就会了,这个坏灯珠在表测量下是正常的也亮,根本就判断不了是坏的)。

  至此,乐华32L20电视机黑屏有声音故障维修修复。

  附上此机程序一份:

网友:
led容易坏的多遇到好多了现在的坑

网友:
这种现象最恶心了,它背光又能亮,还能亮十几分钟 要判断准确只有拆屏了

网友(2018-11-16):
背光灯坏了,你测过压保护脚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