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举升压电容的检测和替换问题

楼主(2018-09-22):
笔记本主板上PWM电路的自举升压电容多数是标0.1U,我看过有的图纸也有标0.01U,实际维修中,我发现如果用数字表的电阻档测电容的方法在这些小容量的电容上试时很奇怪,在台式显卡上拆下来的和笔记本主板的同是标0.1U的自举电容在数字万用表上的数值变化不一样:台式显卡的看上去是正常的,数值一直变大,最后变1无穷大,调转表笔,数值再次一路变大到1无穷大;但是笔记本和平板电脑上的自举电容数值的是由大变小,变到一个数据不动了?调转表笔还是一样,但是这时机器还是正常用的,难道这是正常现像?强调一次是在数字万用表测,我不知道后者不正常的数值表现是不是正常的还是说电脑暂时正常但已经有快不行的表现,维修中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来检测自举电容的好坏呢?

      很多人说自举电容没有或坏毛坯让上管G极悬空,从而击穿上管,VIN直到后级烧坏一大片,至于真假我也不知道。可以看出PWM电路中自举这一块很重要,但是我上面说的,可能就是没有换对电容,不停烧上管,还是说自举电容不能用测试普通电容的方法来测试好坏?能不能拆体积外观一样的电容来换?还是说要买专门的电容来做自举电容?很困惑啊,希望有人指点一下。

网友A:
电容很少坏,坏的是那个电阻多,电容坏一般肉眼就看得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很少坏,坏的是那个电阻多,电容坏一般肉眼就看得出来

这个电容前面很多时候接一个几欧的电阻,我以前不知道把电容也换了,找不回来换其他的老是不行,所以我怀疑这个电容不是随便找个同容量同大小就行的,请问是不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前面很多时候接一个几欧的电阻,我以前不知道把电容也换了,找不回来换其他的老是不行,所以我怀 ...

容量相同的就行了,没什么特殊要求,但是不可以大替小,容量不同的话,充放电时间会错乱,不能起到升压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容量相同的就行了,没什么特殊要求,但是不可以大替小,容量不同的话,充放电时间会错乱,不能起到升压作 ...

那我上面说用电阻档测试的自举电容数值的是由大变小,变到一个数据不动了,而不是变到无穷大的,是不是这个电容就是坏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上面说用电阻档测试的自举电容数值的是由大变小,变到一个数据不动了,而不是变到无穷大的,是不是这 ...

电容用电阻档来测,我都不知道你怎么学的,以前用指针表的时候,没有电容档,勉强用电阻档测一下电容的放电特性,以此为依据大概猜测电容是否还有容量,这么老土的方法既不方便也不准确,你居然还在纠结它怎么个放电的过程修家电出身的吧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用电阻档来测,我都不知道你怎么学的,以前用指针表的时候,没有电容档,勉强用电阻档测一下电容的放 ...

见笑了,电子IT专业但不从事维修行业,有时候业余搞搞哈哈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啊,电容充满电两端电阻不就无穷大吗?

网友C:
自举电容只要个头大小一样都通用的啊,我修这么多机子,都是找其他料板芯片上的自举电容都是能用的,台式机主板也一样的。从来不讲究容值大小的,一般坏的也少,基本都是进水腐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举电容只要个头大小一样都通用的啊,我修这么多机子,都是找其他料板芯片上的自举电容都是能用的,台式机 ...

意思是找其他主板上的PWM芯片的同大小的自举电容吗?如果拆其他板的同大小同容量但不是BOOT或BST 位置的电容是不是说法不能通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找其他主板上的PWM芯片的同大小的自举电容吗?如果拆其他板的同大小同容量但不是BOOT或BST 位置的 ...

只要参数相同,就能换,你学的是电子 IT专业,老师看到你这样问,估计得吐血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自举电容只要个头大小一样都通用的啊,我修这么多机子,都是找其他料板芯片上的自举电容都是能用的,台式机 ...

肯定的啊,其他电容都能用要这么区分干嘛,电容有分很多种的,滤波,耦合,旁路,自举都有区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的啊,其他电容都能用要这么区分干嘛,电容有分很多种的,滤波,耦合,旁路,自举都有区分的

书上和迅维课上都没有说到自举电容 ,只是说了自举电路,没说到这个电容的替换问题,所以我也一直按体积容量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的啊,其他电容都能用要这么区分干嘛,电容有分很多种的,滤波,耦合,旁路,自举都有区分的

灵活应用啥,意思都差不多的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