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DELL15-5557 卡光标问题

楼主(2018-09-22):
求助DELL15-5557 卡光标

板号:la-D051p
去掉外设还是一样,拆掉后刷了论坛好几个BIOS(16M),全部为不触发,只能上客户原来的BIOS才可以触发亮机,但是Logo过后就是卡光标了,机器可以进BIOS,主板全板电压,在亮机的情况下,集显PL605没有电压,其他电压都正常,这种问题有朋友解决了吗?

机器是独显的,4显存,板载I5CPU。

网友:
谢谢,我来试一下,主要是客户机器能亮。

网友:
先排除全部外接试试,,,,,,,,,

网友:
刷BIOS 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刚加焊了CPU还是卡光标,这是128的BIOS,我刷了4,5个都是不开机,用客户原机的就可以开机

网友:
硬盘拆了没有,最好能找到工厂BIOS,客户的可能有点问题,但比你下载的兼容性好。

网友:
找原厂bios刷刷看看

换过内存没有

网友:
换过内存了,拆掉硬盘了,单板测试是一样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6335-1-1.html
谢谢这位兄弟的BIOS工厂的,刷了可以了,谢谢

网友:
拆掉声卡网卡试试

网友:
加焊EC有奇效,成功了记得回复我

网友:
最后还是刷了上面连接那位兄弟原厂BIOS,不卡光标了,只是播放视频很卡,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上马老板家买一个试试看

网友:
还是建议某宝买一个工厂bios刷一下
不行就拆网卡声卡

网友:
你原本问题是什么问题    原装适配器会充电吗   不充电的话这个dell机器适配器检查出问题  会卡

网友:
直接去淘宝买个bios试试;;。。。。。;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用了原装电源适配器